关于S7-200和仪表MODBUS通讯后,数据怎样处理?

楼主(2013-12-13):
S7-200和仪表MODBUS通讯,在程序里面读取仪表的数据后,当读取的数据有小数位,程序我该怎样写,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小数位是可以的,只要你不取整;如果要取整数,那你就在这个数后再取整数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A:
小数位是可以的,只要你不取整;如果要取整数,那你就在这个数后再取整数指令就可以啊,取整数的指令是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