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求s7-300程序去时间锁

楼主(2013-12-13):
这个程序里面有2010年8月30日的时间锁 ,到时间就数据通信就没了。求助那位大侠帮忙去掉,看看。

网友A:
看程序好像是D#2008-8-29啊,有触摸屏可以输入密码?

楼主:
是用电脑安装软件控制的,不能输密码。是2010年8月30日左右停机的。
zsh340

网友B:
是不是还欠厂家的尾款啊?

网友C:
两个时间在DB100.DBW912 DB100.DBW910里,改一下,用移动(MOVE)指令修改,还有数据比较哦慢慢地去看,你就会明白。
下载积分:+5(qwerty318) 真诚感谢!

网友C:
PLC密码是2458 ,清除停机复位密码是24689,把它输入到DB100.DBW914里面OK

网友D:
楼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