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软件与触摸屏软件连接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3):
求教在既没有触摸屏实物,也没有PLC实物的情况下,在电脑上打开台达PLC软件和触摸屏软件,是否可以进行连接仿真,效果就是触摸屏点一下,PLC那边有反应,求教???

网友A:
台达还不支持触摸屏仿真与PLC仿真的连接,目前这实现不了;
需要PLC实机,可通过触摸屏在线仿真测试程序。

网友B:
你说的方法不可以的,需要有PLC实机,可通过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测试程序

网友C:
三菱的PLC和三菱的触摸屏可以实现

网友D:
找不到的

网友D:
需要PLC实机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