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3):
        改装一台旧分切机:原有的结构是一个主电机,一个放卷磁粉,两个收卷磁粉。
    因为原有的张力控制方式都是手动张力控制器的,严重落后了。
    现在在放卷处加装了一对张力传感器+张力变送器,通过FX-2N+2AD+4DA+触摸屏,原本想把放卷改成自动张力。
    改装后,加减速时张力变化相当大,因为加减速时间很短,在速度200米/分钟的时候在10秒内降到零速,这段张力变化不能大于3公斤否则有5米左右的废品。
    现在有个疑惑:是我编程的问题吗?我用的是三菱的PID指令,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程序来借鉴一下吗?还是这种被动放卷本身就不需要用自动张力?
    用卷径直接做放卷张力的递减,感觉还很好用的。但有点不甘心,难道自动还不如手动好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做张力反馈软件滤波。。。。。。。。。
请教一下:张力传感器适合什么样的滤波形式?

网友B:
你的变送器是什么型号的。其实有很多方法去控制,我现在放卷磁粉器用一个接近开关就解决问题,收卷轴也是用接近开关,我以前也是用传感器不稳定没有在用,这类设备主要是克服在高速运行时停车问题,就是磁粉放卷材料比较大时惯性比较大在停机时后面材料松下来,建议在停机时磁粉张力加大避免后磁粉材料停机还在运转问题

网友B:
我现在的分切机放卷有5000米的材料,直径大概1米,我要分切收卷400米就自动停机,速度在250-300每分钟,就必须在米数快达到是放卷就慢慢开始加张力。不然的话,收卷停了放卷还没有停

网友C:
有没有尝试使用“张力变频器”
不断向前

楼主:
变送器是东莞的,谦毅的牌子,感觉用接近开关计算卷径就可以,我现在也是采用这种模式,自动张力在高速停机的时候太不稳定了。
放卷停机的时候,我在速度降到差不多为零的时候直接转换为手动张力,这个张力可以自由设置。
一楼说做滤波,滤波正是跟随性不好的直接原因啊!如果滤波过小,则很容易产生振荡,看来自己在PID整定这方面严重欠缺经验。
四楼的张力变频器,听说几款可以计算卷径的,但我这台机子是老爷机了,不值得换这么高级的东东了,而且磁粉换电机,那成本可就高了。

楼主:
感谢三楼提供的宝贵经验!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再在自动张力上动脑筋了,想了很多办法,没有一条好用的。
可能编程上实在是水平欠佳

网友D:
加个配重块和电磁感应开关试一下,
怎么加配重?感应开关感应什么?

网友E:
好多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价格也不贵,收放卷都可以实现,只是对张力检测机械设计装置和现场调试有些要求。
http://wenku.baidu.com/view/be5e1721f111f18583d05af8.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d7294eb81c758f5f61f67ac.html

  • 下载积分:+5(老家伙学电工)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感谢分享!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F:
    需要做加速、减速转矩补偿
    真诚感谢!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想破脑袋省钱,不见老板给涨人工,用张力控制器吧,
    主要是自己想借这个机会练练编程了,呵呵

网友I:
各位大俠你們
好,我現在也在做一個收卷和放卷的小設備,沒搞過這方面的編程
在網上看了個張力檢測器和控制儀錶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發圖上來大家幫忙參考一下

网友J:
用變頻器矢量控制加PG

网友K:
就1台普通的变频器和PLC,就多个张力传感器就行了,其他的就是编程,还要的需要检测线上料的线速度,就这几个,程序也不复杂,也就几十步,线速度可以达到300米/分,加减速可以在3秒之内停止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也太厉害了,几十步就能实现这些功能?
一个加减速,模拟量采集,再滤下波,在用你的编程加减乘除一下,为了控制稳定很可能再来个PI控制什么的。
几十步?可以科普下吗?

网友L:
程序问题
卷径计算
启动补偿
加速补偿
减速补偿
停止长度计算
加减速S字处理
开环控制
闭环控制
速度计算
速度跟随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楼上高人。
一台机器的稳定运行,离不开楼上提的各个方面。
这些加在一起少说也得两千步。
几十步?
不要误导我们这些不懂的,好吧!

网友K:
我可没有骗你们,主要的计算几十部就差不多吧,我整个换接料过程才500多步,没有什么PI计算,还有跟随的计算.
我以前的也和你们那样子,使用过PI计算,但是效果不好,特别是卷径相差比较大的时侯波动比较大,我现在的才几个参数设置,然后边加减速边调试,1个卷的调试也才不到15分钟.

QQ:84818626

网友K:
下载积分:+5(ykykkhor) 感谢分享!

QQ:84818626

楼主:
请楼上谅解,因为也认识几个设备厂里面做程序的,他们的程序我也了解一些,看他们都是好几千步的样子。基本上都有用到PI控制的。即使不是用PID的,好象弄起来更复杂。
同意你的观点,用PI控制时,卷径相差较大的时候,波动较大。
也许你的编程理念比较新吧,我对这方面不懂,正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K:
我以前的一台机8套的放卷程序加上张力的控制程序,坐下来的程序都大概在2W左右.我也参考别人的程序做成的,比较简单,现在整台机的程序才不到1W.
其实放卷的可以不用算PI的,我也做过自己写PI的程序,实际上关键的就在卷径的计算上.

QQ:84818626

楼主:
放卷不用PI控制的,想不出来什么道理。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不用PI也得用类似的东西来控制了。
也许用的是线速度下的力矩控制模式吧,力矩按卷径衰减?
楼上用的西门子的PLC吧?西门子好象有很方便的算直径的指令。

网友K:
我也是用三菱做的,已经做成模块了,西门子的也可以做,只要懂得算法,不管是什么牌子的PLC,或者是电脑编程有是一样的.
算法什么都不用做在什么模式做,说白了就是一条公式就行了,指示有个参数需要开机来调试罢了,变频器就是用模拟量控制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只有仰望了!象我这样在企业里做维护的,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了。
顺便请教下:磁粉放料,我用PI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是,刚开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卷径,所以开机的张力用PI算法,要达到真正要控制的张力值时,要好久才能算过来。
表达很凌乱,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要怎么样才能在开机的时候快速准确的达到我要控制的张力值并进入自动控制状态?

网友K:
我的装置是有缓冲,所以时间可以做得比较长点,用磁粉自动控制我没有做过,但是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控制0-24V电压.

若是能把机械装置改变就更好,张力调节更稳定.

QQ:84818626

网友A:
请百度一下,,,是有条公式计算实时卷径,,,,,是几十步就完成,,,,好久以前我用过....不过在卷的过程中因材料和机械的因素会有卷径偏差,,,,还要上加上一点补偿算法来纠正卷径才能稳定的,,,,特别在实然加减速时.......

网友M:
如果是还是用磁粉就解决不了加减速张力波动的问题,只有慢升慢降。如果用电机可以加补偿值加减速会很稳定

网友N:
曾经做过这类项目,个人建议为了稳定性直接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放卷一套,收卷两套。

网友O:
同意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N:
曾经做过这类项目,个人建议为了稳定性直接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放卷一套,收卷两套。

经过这次头疼的改机,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最实用。
不过不自己学学编程来改改机,编程水平永远得不到提高。
所以,还是觉得PLC方案对自己更有意义一些,搞维护的得到这样的机会也很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装置是有缓冲,所以时间可以做得比较长点,用磁粉自动控制我没有做过,但是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控制0-24V电压.

若是能把机械装置改变就更好,张力调节更稳定.

我现在,是启动直接加速到15米左右,这时的张力输出直接慢加到反馈值等于设定值就停止再加。将此时的输出值传送给PID控制器作输入值。如果张力偏差过大不能再次加速,再按加速按钮,进入PID控制模式,速度可以加到设定值,这种模式只是废料试了一下机,感觉一般般,还要等到正式分切产品才知道好不好用。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不知道输出怎么计算。输出的力矩和卷径、实际张力不知道是个什么关系,所以我的张力输出永远是刚开机时取的那个值,卷径变化产生的偏差,完全由PID来纠正。PID的输出不是接近0的一个数,而是一个随卷径变小PID的输出值不断的变小(负数变大)。
所以,如果中途停机的话,PID从零算到停机前的负数值,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候的张力变化也好头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百度一下,,,是有条公式计算实时卷径,,,,,是几十步就完成,,,,好久以前我用过....不过在卷的过程中因材料和机械的因素会有卷径偏差,,,,还要上加上一点补偿算法来纠正卷径才能稳定的,,,,特别在实然加减速时.......

谢谢提醒。实时计算卷径,我也很感兴趣。
我这里只有一条牵引辊装了一个接近开关,放卷磁粉一个接近开关,不能用线速度和角速度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还是用磁粉就解决不了加减速张力波动的问题,只有慢升慢降。如果用电机可以加补偿值加减速会很稳定

因为机械部分以前就是磁粉,所以想省事、也省钱的,最小投入来改机。
下次有机会再试试用变频器来收放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多带卷径计算的变频器,价格也不贵,收放卷都可以实现,只是对张力检测机械设计装置和现场调试有些要求。
http://wenku.baidu.com/view/be5e1721f111f18583d05af8.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d7294eb81c758f5f61f67ac.html
[attachment=115808]

看了版主的介绍,非常感谢,明年找他们的业务经理来谈谈,看有没有搞头。
楼主如果要使用张力变频器还可以使用艾默生EV1000,海浦蒙特HD30,汇川和正弦的张力变频器。
以上变频器我司在使用或以前试用过。
不断向前

网友P:
引用楼主老家伙学电工于2013-12-13 23:47发表的 关于张力控制方面的困惑 :
        改装一台旧分切机:原有的结构是一个主电机,一个放卷磁粉,两个收卷磁粉。
    因为原有的张力控制方式都是手动张力控制器的,严重落后了。
    现在在放卷处加装了一对张力传感器+张力变送器,通过FX-2N+2AD+4DA+触摸屏,原本想把放卷改成自动张力。
    改装后,加减速时张力变化相当大,因为加减速时间很短,在速度200米/分钟的时候在10秒内降到零速,这段张力变化不能大于3公斤否则有5米左右的废品。
    现在有个疑惑:是我编程的问题吗?我用的是三菱的PID指令,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程序来借鉴一下吗?还是这种被动放卷本身就不需要用自动张力?

加减速时,pid输出要有限制值,恒速恢复正常,或者采用双PID值,恒速pid值和加减速PID值(加减速时间不一样时,按时间短的调整),加减速时间短,材料要够结实,否则就要主动加惯量补偿,要不材料会拉变形以至拉断。看你的描述,卷径递减都可以,你的材料没问题,按上面的两种应该都行。

网友Q:
用接近传感器加变频器的PID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仰望了!象我这样在企业里做维护的,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了。
顺便请教下:磁粉放料,我用PI控制,现在有个问题是,刚开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卷径,所以开机的张力用PI算法,要达到真正要控制的张力值时,要好久才能算过来。
表达很凌乱,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要怎么样才能在开机的时候快速准确的达到我要控制的张力值并进入自动控制状态?

刚运行时,初始卷径建议手动复位,这样不论中间开停机,只要没换新卷,启动时卷径都是一个正确值,相对于来说p可以不用给的很大,有利于稳定性。仔细看看手册参数,对编程处理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加减速时,pid输出要有限制值,恒速恢复正常,或者采用双PID值,恒速pid值和加减速PID值(加减速时间不一样时,按时间短的调整),加减速时间短,材料要够结实,否则就要主动加惯量补偿,要不材料会拉变形以至拉断。看你的描述,卷径递减都可以,你的材料没问题,按上面的两种应该都行。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最后觉得,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磁粉的空载阻力,因为用卷膜在机上试了一下,不给磁粉电压,500mm 直径的时候反馈的张力2公斤左右,100mm直径的时候反馈的张力为4公斤多。我不知道如何根据卷径来计算实时的衰减给磁粉的控制值。因为给定张力通常只有10公斤左右,最大卷到最小卷的控制值衰减完全靠PID自己减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开机的时候是稳定的,一旦停机以后,再重新开机,靠PI自己运算,时间太长,而且张力从大慢慢变小的过程中,产品浪费严重。
有没有关于机械阻力的公式?因为用M=F*L在这里好象算出来不准确。
最后,感谢你的帮助,要打这么多字,想这么多问题毕竟要花好多的时间。
祝来年事业兴旺发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运行时,初始卷径建议手动复位,这样不论中间开停机,只要没换新卷,启动时卷径都是一个正确值,相对于来说p可以不用给的很大,有利于稳定性。仔细看看手册参数,对编程处理有帮助。
感谢版主的再次关注,我现在在找直径和输出的关系,有这方面的公式吗?
我的卷径,只是在手动控制时起一个逐层递减的作用,在自动控制中不知道怎么利用直径。
PI运用,现在在机器停机的时间里,会在夜间自己试着调试,总觉得PID的控制的原理是:U输出=U理论输出+U(PI)。如果知道U理论输出怎么计算,而且这个值接近控制值的话,PID的控制就会相当稳定。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U理论输出 该怎么计算。

楼主:
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慢速找到输出值,停机以前保存,第二次开机时将保存值送入当前输出,刚才试了一直,挺稳定的,可惜因为编程用的USB转串口线死机,没有再试。等明天换个好转换器再试。不试不出来不罢休。

网友R:
可以考虑一下用伺服控制线速度下的力矩控制模式。

网友A:
想问下你的系统可以装浮动辊么,,,,可以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在上面装个电位器,,,利用这个电位器做个速度P补偿 和正常车速叠加...再利用电位器的中位做个PI运算,,计算出动态卷径(只是个模糊系数),,这个PI只是均速时投入,,,,加减速时不投入的....非常稳定的.....这个方案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S:
使用张力控制器或者使用艾默生的张力控制应该能满足。因为很多张力控制的设备都是这样做的。单纯用PLC很难完成的。必须要变频器辅助。
工控人生之精华

网友E:
停机以前保存,第二次开机时将保存值送入当前输出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初始收卷给一个手动的卷径值(这个值是每次换收卷辊时需复位的),进入正常收卷后是自动计算卷径,当遇到扰动时(诸如停机、开机),这个值保存再调用即可。假若卷径每次遇到扰动都没一个正确值的话,那就会出现P给的大了,小卷响应可以大卷会震荡,p给的小了,小卷响应跟踪不上。前馈处理也非常重要。张力反馈区域要分区间处理。我没用plc做过,这种变频器用过,理解变频器相关参数后,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和同样设备用伦茨转矩控制出的效果差不了多少。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
最后觉得,我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磁粉的空载阻力,因为用卷膜在机上试了一下,不给磁粉电压,500mm 直径的时候反馈的张力2公斤左右,100mm直径的时候反馈的张力为4公斤多。我不知道如何根据卷径来计算实时的衰减给磁粉的控制值。因为给定张力通常只有10公斤左右,最大卷到最小卷的控制值衰减完全靠PID自己减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开机的时候是稳定的,一旦停机以后,再重新开机,靠PI自己运算,时间太长,而且张力从大慢慢变小的过程中,产品浪费严重。
有没有关于机械阻力的公式?因为用M=F*L在这里好象算出来不准确。
最后,感谢你的帮助,要打这么多字,想这么多问题毕竟要花好多的时间。

去下本自动张力控制器的手册好好看看,最好再看看自动张力控制器实际的控制,模仿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的系统可以装浮动辊么,,,,可以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在上面装个电位器,,,利用这个电位器做个速度P补偿 和正常车速叠加...再利用电位器的中位做个PI运算,,计算出动态卷径(只是个模糊系数),,这个PI只是均速时投入,,,,加减速时不投入的....非常稳定的.....这个方案用了十多年了.....

浮动辊和张力传感器都是对张力的反馈啊。只是浮动辊如果膜稍微松紧一点,张力的变化不大(因为浮动辊吸收了波动),要是传感器的话,膜松或紧一点点,张力的变化就大得不得了。
你说的好多概念,都很深,还要慢慢领会。
谢谢指导,祝好人都有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去下本自动张力控制器的手册好好看看,最好再看看自动张力控制器实际的控制,模仿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谢谢指点。下本三菱的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动辊和张力传感器都是对张力的反馈啊。只是浮动辊如果膜稍微松紧一点,张力的变化不大(因为浮动辊吸收了波动),要是传感器的话,膜松或紧一点点,张力的变化就大得不得了。
你说的好多概念,都很深,还要慢慢领会。
谢谢指导,祝好人都有好运!

张力传感器也一样的....我也用过,,,不过一定要做软件滤波(具体情况看现场).....也是上面那个控制思路....记得换卷时要初始那个卷径模糊系数...

网友T:
楼主试下用伺服做力矩控制试试

网友U:
张力变频器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传感器也一样的....我也用过,,,不过一定要做软件滤波(具体情况看现场).....也是上面那个控制思路....记得换卷时要初始那个卷径模糊系数...

滤波是用平均法吗?如果用平均法,大概取多少个的平均值为好?
或者加权平均法?
我也觉得滤波很重要,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试下用伺服做力矩控制试试

伺服太贵,不过有机会我很想用一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