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现有MR-J3-700A伺服一套、 由于该项目设计时没有考虑完全 一致现在无法安装变压器或稳压器   请教老师傅  老师傅讲可以直接接进市电然后用零线如何如何弄就可以(好像是用零线把三相380V降为三相220V---) 通过什么样的接线方式可以把380降为三相220V求指点
市电的电压不是会经常浮动的么   这样对伺服有没有影响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       求高手指点
崇拜高手

网友A:
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零线(N)和火线(L)就是220V,
mythic

网友B:
楼上别误导,相线之间还是380,加零线只是相线跟零线间是220,并不影响相线间的380

网友C:
加三相变压器吧,不要胡思乱想了,伺服输入缺相会报警的。

网友D:
MR-J3-700A型可直接接单相220V电源,看看手册吧。

网友E:
买个电子变压器,
700A接单相电源是可以启动!但不能带负载,

网友F:
还是老老实实加个三相变压器吧,这才是正经的做法。为了减小体积你可以加个三相自偶变压器。

网友G:
引用第4楼fsjnzhy于2013-12-14 11:25发表的 Re:市电380V如何不经过变压器和稳压器降压为220V(伺服驱动器MR-J3-700 .. :
MR-J3-700A型可直接接单相220V电源,看看手册吧。

对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老实点买个干式隔离变压器380转220 三相

网友I:
没有捷径可走,三相220v只能用变压器

网友J:
MR-J3-700A型可直接接单相220V电源??? 70A=750W  700A=多少KW那  75KW  220V????

网友K:
可控硅电路逆变是可以做到!

网友L:
装三相隔离变压器

网友M:
我实际带负载的没有试过,可是我现在在家里调试的8套伺服,4套2KW 4套1KW都是只接市电220V上去的,没有报警,可以空载开到1000多转都无问题的,

QQ:84818626

网友N:
有那种伺服用的电子变压器,体积比较小,看看能不能装吧

网友O:
伺服电子变压器可以做到

网友P:
这是电工的基本的知识呀

网友Q:
出于安全考虑,最好用三相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R:
我们这的松下伺服就是接的单相的,带负载也没事。

网友S:
这个是这样的,伺服和变频器输入电源都有单相和三相选择的没有错,但是你一旦选择了其中一个,如三相的伺服只能是加变压器的方式了。

网友T:
不想装变压器,只有换驱动器了,换个单相220V电源的驱动器

网友U:
据了解那个伺服是3相220V,现提供电源电压是380V三相,伺服接1条相线和零线给伺服供电伺服可在负载不重的环境下运行,但他绝对不可能达到额定功率输出,因为伺服内部的交流三相整流变为单相整流,这样功率就变小了。所以要加电抗器,和变压器。3相380V变为3相220V的变压器,其容量要大于伺服额定容量的1,2倍就可以了。电抗器是可以吸收浪涌电压,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T:
还是装个变压器吧,电箱装不下,你可以装在电箱外面呀,拉几根线就行了。

网友V:
三相220v只能用变压器

网友W:
老实加变压器吧,没有办法可想

网友X:
3相市电(R S T)之间的电压是380V的,一般进线是3相4线式的,3相市电(R S T)其中的一相和零线(N)之间的电压是220V的
呆

楼主(2014-03-26):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 由于前段时间都在忙没时间留意
我最终选择的是加个伺服电子变压器
崇拜高手

网友Y:
拆开机器看看整流电路,试试看能不能把三相整流桥拆下来,换成单相整流桥,要加大电流桥堆。

网友Z:
不能省的买个变压器吧。

网友AA:
好有想法啊。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