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中间继电器在动作时有火花怎么解决?

楼主(2013-12-14):
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离合(24V)的通、断,继电器在断开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火花,之前做了几台机也没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解决?
lvhonjun

网友A:
质量问题

网友B:
把几个触点并做一个用

网友C:
加个二极管续流效果如何?

网友D:
负载电流大,容易损坏,建议更换功率大的替换,或者是查找负载

网友E:
反接个二极管
不过离合器一般都是配送有个瓷片电容。你并上去吧。

网友F:
用固态继电器不会打火,中继电流大打火,时间久了触电接触不良也会打火,并接或者用固态继电器就没啥问题

网友G:
并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H:
你那中继 是不是几块钱买的欧姆龙假货啊 ??? 我曾经看过一个箱子 里面 都是假货 后来 不行 全换了

网友I:
质量问题,不行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J:
离合器负载大的话,最好用场效应管,我们厂是这样的

网友K:
我只知道是电流大了

网友L:
换固态继电器吧,选型好了(耐压和电流)基本免维护。

网友M:
以前我们厂有一台 设备,离合器几秒钟要动作一下,中间继电器,也是会打火,几乎一个星期都 要更换一个中间继电器,我用多好多办法,加瓷片电容,换真空继电器,效果会好一点.最后我把它改成了固态继电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N:
动作太频繁的话 换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O:
http://www.hy3w.com/auto-tw/fotek/hh.htm
在接點上併聯一個火花消除器就好

网友P:
加续流二极管可以
wananjushi

网友Q:
加火花消除好像效果不怎么明显,换固态继电器不错

网友R:
切断的速度慢了,把触点串起来用。

网友R:
固态继电器有个很大的问题,在发热管负载上使用,损坏后引起着火,我看到两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