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4):
从事plc编程工作有段时间了,但还不知道plc的两个电位器是起什么作用的?高手能解答一下吗?一直没用过,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A:
调内部定时器时间,当一个可调寄存器来使用

网友B:
计时器 VR1 D8030  VR2 D8031

网友C:
很少用这个的

网友D:
很黄很暴力的,可以通过寄存器变化做成密码锁

网友E: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二楼的分享。谢了

网友C:
四楼的思路好特别

网友F:
设定内部特定两个寄存器数据(0---256)

网友G:
SMB28-SMB29 模拟电位器
特殊内存字节28和29包含与模拟电位器0和1轴位置对应的数字值。模拟电位器位于CPU前方存取门后方。用一把小螺丝刀调整电位计(沿顺时钟方向增加,或沿逆时钟方向减少)。此类只读数值可被程序用于各种不同的功能,例如,为定时器或计数器更新当前值,输入或改动预设值或设置限制。模拟电位器有一个0至255的额定范围,以及?2计数的可靠重复。
S7-200
符号名   SM
地址 用户程序读取SMB28-SMB29,获取电位计位置数据
Pot0_Value SMB28 该字节存储随模拟电位器0输入的数值。
Pot1_Value SMB29 该字节存储随模拟电位器1输入的数值。
是的.第一个电位器对应SMB28中的值,第二个电位器对应SMB29中的值.旋到最大就是255.
8位分辨率是二进制的数,0~255.
可以用该电位器来控制SMB28或SMB29中的值并通过将MOVE它的数值给某个计时器T进行更改计时时间

网友H:
四楼想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实际上就是个数据寄存器,比如西门子200的地址是SMB28或SMB29,你可以用它作为机械停车点的微调电位器

网友J: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K:
内部定时器的定时时间

网友L:
不是高手。来偷学的

网友M:
每个品牌是不一样的,请看手册吧。

网友N:
这两个钮是PLC的模拟电位器,S7-200的标志位是SMB28,SMB29.
蓝冰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很黄很暴力的,可以通过寄存器变化做成密码锁
怕是写完后,自己都调不出正确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