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防止别人修改程序?

楼主(2013-12-14):
S7-200,有没有什么办法修改PLC的程序,说白了,就是禁止别人把里面的程序删了重新写程序刷进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把编程口破坏掉。如果用通讯口起码也换下接线位置。

楼主:
CPU226,一个编程口连的是MCGS的触摸屏,一个口做modbus了,modbus那个口应该不能监控刷程序了,两个编程口都需要用。。。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B:
设立密码啊

楼主:
设了4级密码之后,他还是可以通过删除PLC内存来重新刷程序进去

网友C:
说明程序太简单了,直接不设的好,复杂的程序他干掉远程序就不那么易写了嘛

网友D:
自己每次改完,自己备份一份就好了,没有这么多无聊的人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你哪里是想防止别人修改程序,你是想禁止别人用你的PLC吧!

网友F:
7楼说得对,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G(2014-02-05):
你是想多制做一点电子垃圾而尔,办法不是没有的自己想想吧?

网友H:
会的人基本不说
遇到过几次
s7 200的PLC 没有加密,读出程序,快到100%的时候编程软件自动关闭了
比加密厉害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2014-03-12):
这个到底是咋实现的呢?

网友I:
你是防止别人用plc吧

网友J:
可以啊、加密吧,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事不在的话,别人要看程序怎么办,是不是你也从外面回来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