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 PLC 模块 CC-LINK远程IO 可靠吗???

楼主(2013-12-14):
有使用过禾川的控制器吗 质量怎么样 可靠吗

网友A:
cclink 不是三菱的吗

楼主:
禾川高仿的CC-LINK 价钱便宜 就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控制器成本不高,但重要性很高,不要图点点便宜,搞得出故障

网友C:
禾川,是不是用的三菱编程软件那种PLC?

网友D:
禾川好像是高仿三菱的FX系列的。山寨货,建议用于非重要场合。!!!!!!!!

网友E(2014-02-05):
禾川的主机还算可以吧,但模块不怎么样了

网友F:
禾川高仿的三菱的PLC,在价格上比较有优势吧!

网友G:
禾川有些高级指令的用法跟三菱有区别,我用过禾川的就遇到过用高数计数器跟三菱的复位有区别,不能单独复位要区域复位才行!

网友H:
禾川,是用的三菱编程软件那种PLC,一般小产品还可以,本人用了20多台简单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