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监视程序时,闭合触点是红色的

楼主(2013-12-14):
今天用三菱FX-1N的PLC做实操。给PLC传入程序,PLC运行程序,电脑监视程序时,发现程序中的触点只要是接通的都是显示红色的。平时正常时都是显示蓝色才对啊。各位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是PLC的问题还是GX软件设置问题。程序查错是没查到错的。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遇到过。。。
zsh340

网友B:
是不是软件参数,色彩设置那里看看

网友C:
选项颜色设置菜单里

网友D:
yanse设置吧

网友E:
是软件参数,颜色设置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F:
选项颜色设置菜单里。可以设置。

网友G:
GX软件打开--工具--显示色改变--监视信息(设置为红色)---确定
自我解救

网友H:
你的PLC软件设置的监控模式下,显示颜色是不是红色啊

网友I:
学习,学习。刚接触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