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昆仑通态与欧姆龙连接

楼主(2013-12-15):
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样与欧姆龙PLC CP1H连接,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就高手帮忙!
10年工控经验,欢迎技术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但我需要的是软件内部设置,最好能具体点,现在的情况就是,屏的程序做完了,也不知道对不对,感觉就是不能连接,拿另一个屏就好使了,但是另一个屏有上传保护,我不能读取完整的,所以新屏用不了,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10年工控经验,欢迎技术

网友A:
屏的驱动选择欧姆龙FINS串口,PLC的设置:选择设置→串口1→定制,设定波特率和格式(要和屏的设置一致),模式为Host Link,单元号。硬件连接按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