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CP1E里W0.00[d4]d在CP1H里是怎样表示?

网友A:
非数据地址的偏移使用索引寄存器来完成间接寻址。

Good Luck~

楼主:
如果是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数据呢

数据区可以使用诸如&D100这样的间接寻址。

Good Luck~

楼主:
在CP1E里可以这样用MOV D2000[D100] D2002,在CP1H要怎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