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后无法启动 求解决

楼主(2013-12-15):
Wincc flexible 2008 sp4安装在win7旗舰版 32位,安装后,启动,读取进度正常,但是最后却启动不了,无任何提示,求各位大师解惑!!!

网友A:
你需要把360安全杀毒软件卸掉,西门子软件按顺序安装:STEP7——PLSIM——WINCC,重启电脑。WCC自动集成到STEP7中,打开正常启动。我在三星电脑上安装遇到这种情况,还重装系统后先安装西门子软件才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