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3-12-15):
各位, 我看到了别人一段S7-300的程序, 在OB1中设定变量。 例如LD TEMP0 out TEMP1 这个程序, 那么实际对应的输入和输出点在哪里定义呢???

网友A:
在符号表中定义。
之所以出现诸如TEMP的符号名,因为西门子的符号表不随程序下载,因此上载时,如果没有对应的符号表,系统就以TEMP这种符号名来替代。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