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中TST指令与LD指令的区别在哪里呢?

楼主(2013-12-15):
实在是没搞清楚位测试指令LD TST (350)的作用在哪里?直接用LD或者LDNOT不就可以了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读指令的时候要看清楚,还有可以仿真的都仿真下看看结果。有些指令其实作用是一样的,只是个人的习惯问题。LD NOT只是后面一触点取反 (左母线-----1/1----O--右母线) TST写着了位测试TST s n
s通道 n通道里面的哪一位(对某通道的某一位做出控制)比如说S==D0 N=&3就是对D0的第三位进行输出控制,为1就后面接通……………………然后用LD NOT是不可以直接控制D的(I O W ……可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