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不给钱,用松下PLC定时停机

楼主(2013-12-15):
现在公司做一台下机器,用松下FP-X C14T来控制,想在机器出厂时设定4个停机时间,要是客户不给钱就停他的机,请教大侠,怎么样可以用PLC内部的年,月,日 来做为停机的时间,这PLC内部的时间是怎么样用的,希望能给些程序样例

网友A:
14个点的PLC 估计程序复杂不到哪里去,别人可以找人破解的,实在不行连PLC一起换掉,到时就更难收钱了,还是想点别的招吧。

网友B:
我前两天刚给朋友介绍解FPX0的,上门才多少钱。你觉得你拿这个来威胁有用么?想时间停,用永宏信捷吧。

网友C:
不签合同吗?不给钱有法律呢

网友D:
这样也太损了
wananjushi

网友E:
有的时候,没多少钱,你去打官司?
还是设个时间锁,多自己有保证,什么解密什么的,
建议你用目前很难解密的PLC,如国产的,基本没人花时间去解密,
西门子的200 4级加密,s71200PLC,

网友F:
我们以前弄过,用的是三菱的,机是停了好几次,但钱还是没收到,这样做我觉得挺损的,老板让这么做没办法

网友G:
设备做得好,客户满意,还有再来定设备的愿望,就不会欠款。
设备不好,服务再不到位,只想一锤子买卖,那就停机吧。客户停一个少一个,客户间还会交流,还会有客户上门吗?

网友H:
要用松下FP-X C14T内部的年,月,日 来做为停机的时间要加装时钟模块才行。

网友I:
8楼说的很好。但现实很残酷。不但大公司欠款小公司也一样。从技术角度来讲的确不该做手脚。从公司生存角度来讲有时迫不得已。在PLC上加定时停机远不如在HMI单独做有效。

网友J:
如果设备不用,不上电 ,能用时间进行记时停机码

网友K:
三菱不是有个HOUR命令可以记录设备使用时间吗,断电保存的。

网友L: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说是厂家给他们加密了,走走就停下来了,尾款没给厂家。然后叫我们重新写程序给报价呢。你有政策他有对策,还是不建议这样搞。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

楼主:
我们做为搞工程的,也是不想这样做,但老板要求,也没办法,有些客户就是那么LAI

网友M:
我以前也看过pLc加密的机械,定的是一年,,嘿嘿不怕你不给钱,时间到了还是乖乖的把钱他,
光军
zsh340

网友N:
有些厂家就是不讲诚信,就是拖着尾款不给,大小厂都有。你说机械不行吧,他们却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来了。如果机械真是不行,厂家早就叫你把机械拉走了,大家都是签有合同的,如果那样做机械是要付赔款的。
主要还是厂家不给尾款。PLC加密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那种不讲诚信不给清尾款的客户不要也好,免得最后来扯皮。

网友O:
我以前弄过,用的是永宏的,这样做我觉得挺损的,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老板让这么做没办法,不过 不管是谁我坚决不建议这样做,在说现在搞这个的多的很 你还担心别人没办法破解?自欺欺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有些厂家就是不讲诚信,就是拖着尾款不给,大小厂都有。你说机械不行吧,他们却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来了。如果机械真是不行,厂家早就叫你把机械拉走了,大家都是签有合同的,如果那样做机械是要付赔款的。
主要还是厂家不给尾款。PLC加密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那种不讲诚信不给清尾款的客户不要也好,免得最后来扯皮。

我就遇到了做机器的垃圾厂家,他的机器出厂是全款的,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不出厂,然后就他自己的师傅怎么也搞不到正常使用,运气好能做一点货,运气不好一番都做不出来,程序倒是没有加密。

网友Q:
說呢,對有些客戶有用,但是真的很損,老闆還讓我去拆過客戶的plc.但是人家自己會搞你也沒辦法,我用三菱的做過,但是那個解密已不是什麼新鮮事,還有不需要密碼也可以調節plc的時鐘,設定的時間就沒什麽用了,後來想了和辦法寫宏程序直接從觸摸屏入手,現在停機目前還沒有被破解的!
寻师傅多名

网友R:
可以理解  我们公司也做过  有特殊寄存器的  你看下手册  不过系统时间要是改的话就没用了   建议再加密下

网友S:
呵呵 不用停机啊 把程序里的主要功能停了不就行了 但注意不用让用户出现损失 就是功能不能用别整出事来 加个定时程序就好了

网友T:
不好收钱的客户甭做他生意!这应该作为一个好老板的一条守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