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威纶通TK6102I如何和两个CP1E-NA20DR-A,多个485变频器通讯?现有系统是这样的,一个触摸屏,一个CP1E-NA20DR-A,两个台达变频器。触摸屏的COM1用232和CP1E-NA20DR-A通讯,触摸屏的COM3用MODBUS RTU和两台变频器通讯。现需要增加多一个CP1E-NA20DR-A,如何能用触摸屏通讯呢?我想将触摸屏的COM1改成485通讯连两个CP1E,COM3不变,保持原来MODBUSRTU和变频器通讯。
现在问题是CP1E-NA20DR-A只有一个通讯口,不能增加其他通讯板了。那个9针的通讯口好像是内置232的了,不能改485了,能不能买一个232转485模块插上去,两台PLC连在一起然后连到触摸屏COM1??PLC里要如何设置?通讯模式和站号之类的?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换MT系列的触摸屏吧,有3个通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