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5):
承接自动化程序设计及改造,本人从事非标自动化行业电气设计7年,熟练使用西门子,三菱,台达等PLC,,熟练上位机编程(NI labview, WINCC),做的最多的机器(搬运机械手,流水线,生产电线的全套机器)
近两年专门承接项目设计调试(无工作),
联系电话:18616826520, qq:401872327, 长三角地区客户优先,另外兼销售,机械手 ,码垛机,拆跺机,气液增压缸,欢迎合作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楼主:
自己顶下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A(2014-01-15):
楼主请问:气液增压缸 型号: PCH   工作原理图

希望楼主说一下

网友B:
怎么合作???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D:
自备PLC+触摸屏求小项目,价格便宜。电话:18352534496

网友E:
服务广州地区,本公司承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现场安装调试,按用户提出的设备工艺要求对旧机器进行改造;新开发机械设备提供配套电气系统: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DCS等程序的编写;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直流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恒压供水、空压机、化纤、塑胶、印刷、包装、冶金、木业、线缆、食品等方面有丰富的大量的应用实例经验,为客户解决现场最全面的技术问题;

龙门刨电气控制系统

平板硫化机电气控制系统

层压机触摸屏控制系统

真空吸塑包装机电气控制系统

离心机电气控制系统

轮转印刷机电气控制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球磨机软起动控制系统

变频节能柜

软起动柜

PLC控制柜

触摸屏控制柜

伺服控制系统

车床数控系统

公司地址:黄埔区开发区路口,保沙路7号
欢迎致电:13570560709  QQ:290654704  梁工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F:
电路设计,PLC 编程和旧设备改造

     本人从事自动化行业多年,熟悉PLC,人机介面编程工作。
承接: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现场安装调试,按用户提出的设备工艺要求对旧机器进行改造;新开发机械设备提供配套电气系统:PLC,
人机介面程序开发(包括硬件电路原理图绘制,PLC,人机程序,电气元件的选型,电控柜的排版,接线调试等一条龙式的服务)。

   主要项目如下:

       1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2      食品行业制药行业自动装盒机,自动装箱机,自动搅拌机,自动上料机等。

       3      汽车配件行业用:扭力测试机,拉压力测试机,弯管机等。

       4     输送方面:自动流水线,各种输送机,升降机等。

       5     印刷机电气控制系统;以及配套的热风干燥系统,UV紫外线光固机系统。

       6    电子厂用:二极管用的遂道式焊接炉,真空焊接炉,热风烤箱等。

       7    热处理类: 处理螺丝螺杆等配件用的热处理炉,干燥炉,螺丝去氢炉等。

       8   电炉类:
          A       实验炉系列:箱式电阻炉,箱式气氛炉,  管式电阻炉,  罩式电阻炉等。

          B      真空炉系列: 真空封合炉,真空钼丝炉,真空退炉炉,真空回火炉,真空纤焊炉。

          C      工业炉系列:热处理炉,回火炉,退火炉,自动辊道炉,推板窖等。

   9   车床类:普车改数控系统,龙门刨电气控制系统,自动铣床电气控制系统。

   10  变频节能柜,PLC控制柜,伺服控制系统,车床数控系统。

 可以旧设备改造,可以新设备制作;优质的品质,低廉的价格,欢迎个人或单位洽谈合作!

       邮箱:weiwei1980316@163.com
             电话:15026948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