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plc问题,帮忙解答一下啊,

楼主(2013-12-15):
plc内部的两个小电位器,怎么使用能调节寄存器的数据,知道可以作为可调节的寄存器用,但是不知道怎么用?高手帮帮忙呗

网友A:
哪一款的?有的是用D8030和D8031

网友B:
是啊,FX什么系列

网友C:
读出一号电位器的值VRRD K1 D0,然后将D0作为T0的设定值 T0 D0.

网友D:
fx1s D8030和D8031

网友E:
VR1 D8030 VR2D8031

网友E:
LD X0 OUT T0 D8030

网友F:
用的什么PLC,如果是三菱,则对应D8030和D8031
wananjushi

网友G:
S7-200型 好像 对应SMB28,SMB29两个寄存器数值是0----255。

网友H:
没用过,请高手讲解
工控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