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3-12-15):
怎样把伺服电机所走的脉冲数显示在触摸屏上, 应该读取PLC哪里的数值

网友A:
你什么PLC的。里面有个累计值的寄存器

网友B:
应该可以,见过没写过
工控菜鸟

网友C:
PLC里有个寄存器专门来存放脉冲数的

楼主:
三菱PLC不知道使用哪个寄存器?????????

网友D:
PLC是什么型号?一般的D8140,3U的是D8340等等资料说得很清楚的有空看看资料,看不懂或理不了才发问,这才有进步。

网友E:
看手册有。

网友F:
如果是总线伺服的,可以通信直接读数据,如果是脉冲伺服一是读当前plc的脉冲值,二是用高速记数器读电机的反馈值。但是人机的刷新速度太慢,人眼也太慢,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