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808CD无法上传画面

楼主(2013-12-15):
由于UG330已停产,现公司购买V808替代,用V-SFTV5编辑软件打开UG330画面,上传,下载都没有问题,但是将画面设置V808画面后,用之前的USB转九针串口和422对接的那种通讯线连接MJ1,显示受信超时,请师父们帮忙,在此先谢谢。

网友A:
屏幕背后的指拨开关有没有正确拨对,端口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如果实在不行可以用USB线连接,上传下载。

网友B:
1、富士屏的下载协议为RS232方式,因此与RS422的链接线连接MJ1,你看看会通不??????
2、V8屏支持使用USB打印机线通讯,你舍弃快速的通讯方式不用,却要用RS232的方式……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我再试试。

网友C:
接口不对吧
wananjushi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导,现在用USB打印线可以上传画面,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再上传进度条快满时,出现一警告,内容如下,系统程序调整错误,由于硬件的差异,不能传送该版本的系统程序,请确认版本。请师父们分析一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随便说明一下,现在打开画面的是5.4.13.0版本

网友D:
你将程序的格式更改试试看

楼主:
我试试看。

楼主: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指导,现在已解决问题,原来是V808CD的硬件要用最高的版本编辑软件,用两年前的编辑软件就不行,现在用5.4.30.0版本就一切搞掂。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E:
这个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富士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