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c251 到达设定值时如何输出

楼主(2013-12-16):
可以直接输出Y吗啊?

网友A:
那你说呢。
试试输出用Y不是知道了。

楼主:
我试了 没有输出

楼主:
不知道是 啥情况

楼主:
高手顶起啊

网友B: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C251是高速计数器呀!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当C251高速计数器值到达YO输出?

网友D:
是的,用C251的触点就可以输出Y的。

网友E:
你用比较指令试一试

网友F:
用FNC53 HSCS指令 比较指令
zsh340

网友G:
高速器比较指令就行

网友H:
10楼的建议可以试试
工控菜鸟

楼主:
我用的是 3U的PLC ,c251 达到设定值 时 c251触点无 动作,但是手册上写的是可以直接输出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在你是如何使用比较指令或者高速置位,复位指令。
比如你使用比较指令(CMP)时,它只能是三中状态。小于、等于、大于,这时,如果你使用等于做输出条件,试问你想扑捉这个脉冲的概率大吗,使用区间比较指令(ZCP)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