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问题

楼主(2013-12-16):
这两天有一个很大疑问,三菱技术一直说GX works2可以读取三菱的伺服程序,请问大家你们使用过吗?
GX works2应该只能读取PLC程序,不能读取伺服程序吧。
请大伙指点

网友A:
你说的伺服,指的是哪些? QD75 里面的参数是可以读取的,里面有Driver的参数。和 GX-QP 读取方法相同。这个软件集成了很多功能

网友B:
和 GX-QP 读取方法相同。这个软件集成了很多功能

网友C:
有专用伺服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伺服软件!
请问专用的伺服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