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PLC是FX3UC,还连接了MR-J2-40A伺服放大器,不知道是怎么实现控制 的,更为关键的是我现在想读取伺服放大器的程序参数都没有办法,没有合适的软件。

网友A:
要帮忙吗?QQ1151184682

网友B:
你可能通过调试软件进行参数设置,也可以在驱动器进行设置。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15847]

你可能通过调试软件进行参数设置,也可以在驱动器进行设置。

我这有一台设备就是FX3UC连接了伺服放大器,但是我现在不会读取该伺服参数,专门的伺服的参数设置软件是什么?

我一般是用MT-DEVELOP读取,或者日本的一个老伺服读取,不过日本的这个只能读A的

网友B:
MT-DEVELOP是设置运动控制器,不是设定伺服的,
J2S对应的是SETUP161E软件
J3,J4对应的是MR Configurator2软件
这些都是对于三菱伺服来说的,别家的伺服的话就另找了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DEVELOP是设置运动控制器,不是设定伺服的,
J2S对应的是SETUP161E软件
J3,J4对应的是MR Configurator2软件
这些都是对于三菱伺服来说的,别家的伺服的话就另找了

感谢!!!

哦,我一般都是直接读取PLC上的伺服运动控制。请问读伺服用伺服的专用数据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參考(FX3G,FX3U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版上可連結下載

感谢。已下载。
lvhonjun

网友D:
专用数据线就是MP3的下载线,几块钱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15847]

你可能通过调试软件进行参数设置,也可以在驱动器进行设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用数据线就是MP3的下载线,几块钱一条

您好。J4的口有数据线的USB的口,但是J2的没有这样的插头,关键是我想知道用什么软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