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s7-300比例阀控制

楼主(2013-12-16):
是一个菜鸟,刚接触s7-300,现在需要控制一个比例阀的开度,如何让比例阀阀的开度达到60%,用4-20mA,能不能给出梯形图?望各位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A:
这简单,我给你做,有什么报酬

网友B:
这个很复杂,楼上骗你的,我给你做,什么报酬

网友C:
简单与复杂就在一念之间。
4~20mA输出控制60%阀开度,说简单也简单。
直接用move指令将值写入pqw地址中。
嗯,谢谢你,我想问下,60%的开度对应的应该是13.6mA的电流,是不是把13.6转换成0-27648之间的数,然后将这个数,用MOVE写入PQW?

网友C:
回楼主提问:
是的,就是这样操作。
谢谢你,嘿嘿

网友D:
是26748还是16384
s7-300比例阀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