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长~~~~上司又给我发任务了,这次是运动控制方面的

楼主(2013-12-16):
工艺要求:
1.X轴运行一段距离(可设定速度与距离)
2.X轴再运行一段距离同时Y轴同启同停,且按一定比例运行(比例和速度可设)
3.反向运行2和1步骤
4.Z轴运行一段距离(可设定速度与距离),运行完后再从1开始。
本人刚接触运动控制,不知道怎么控制轴,今天查找了下,好像要运用什么PLSY 指令发脉冲,还有D8140之类的。
请各位过路神仙看下,能编出第一条,也算是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LSY D0 D2 Y000 将速度写入D0,将距离写入D2。指令执行完毕标志M8029。D8140是存的Y000发送的脉冲个数。

网友B:
可以用S7-200 SMART PLC 3轴开环运行控制搞定。

网友C:
可以用FX3U-MT的PLC,有三路脉冲输出100KHZ,
用DRVI与DRVA指令进行相对或绝对位置控制
FX1S/FX1N/FX2N都只有两路脉冲,
FX1S/FX1N有100KHZ,也可以用定位指令进行控制。
其中FX2N只有50KHZ,没有相对与绝对定位指令,只能用PLSY等脉冲指令。
自我解救

网友D:
Fx3 U 是你不二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