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指教一下这个S7-200高速计数器的程序

楼主(2013-12-16):
如题!谢谢!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错误,我用T形图查看,这个程序除了主程序外其他的子程序都显示无效1,请问谁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位朋友这是怎么了?

网友A:
这个就不是梯形图编的程序,所有转换时就会出现无效哦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以为这个程序是错的呢,谢谢你。

网友B:
你用stl的方式查看就知道了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以为这个程序是错的呢,谢谢你。

楼主: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以为这个程序是错的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是梯形图编的程序,所有转换时就会出现无效哦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以为这个程序是错的呢,谢谢你。

网友C:
程序没错!是STL编的程序,两个子程序前面加高语句就能转换,每个子程序第一行加LD SM0.1就行。如:
LD SM0.1
ATCH INT_0:INT0, 12
ENI
HSC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