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32通信控制机械手,如何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机械手的当前位置?

楼主(2013-12-16):
RT,用232控制机械手,我用PLC内的100ms的时钟触发读取机械当前位置的指令
触摸屏上的数据怎么会一闪一闪的?其他设备读取当前位置屏幕就不会闪动
还有在手动JOG的时候,手动JOG指令和读取当前位置的指令在时间上有所冲突
我做了0.5S的延时后去读取当前位置,数据读取不到。。。。纠结了很久

网友A:
你试试把波特率调高一点,要不就用总线的以太网来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