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怎么增大压力机的压力。   保持原有的部件。
有啥什么方法能加大液压压力

网友A:
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B:
更换大电机

网友C:
应该更换油泵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油泵上还可以调吗?没有调了要换油泵哦

网友F:
加装增压缸就OK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在系统允许范围内增加系统压力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调整泵头压力。

网友H:
要提高液压压机的输出压力,在不更换油缸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液压系统压力。

要提高液压系统压力可调节溢流阀,但要看油泵和电动机能否承受加大的负载。否则都要换大。

更要命的是油缸和系统管路能否承受提高的压力。

对有经验的液压技术人员这些都不是问题,也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可以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适当提高输出压力。

但对于不了解液压技术,但”无知无畏“的冒险者,你也许可以享受到提高输出压力的创新荣耀,但也要承担油管油缸爆炸的风险。

就像你要不换灯泡而提高灯泡亮度去提高电压,但要承担缩短灯泡寿命甚至灯泡爆炸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