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可以控制5个轴吗?

楼主(2013-12-16):
我要控制5个轴,其中3个伺服马达,两个补进马达,其中两个步进马达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fx3u的基本单元控制吗,我指的是可不可用基本单元的普通晶体管输出法脉冲控制后面两个步进马达,用y0,y1,y2高速输出控制前三个伺服马达?另外我用J2S的伺服系统,可以将伺服器里面的位置传到PLC做闭环控制吗,如何实现?

网友A:
3u基本单元只有有三轴脉冲,可以再加一个gp模块,,

楼主:
普通晶体管输出是不可以发脉冲的吗?我还用的步进马达精度要求不高,另外我怎么能够读取从伺服马达传送到伺服器的的编码信号做闭环控制呢?如果不行的话,用FX2N-20GM+FX3U-64MT能不能实现
要求,5轴控制,其中最少两轴采用伺服马达并采用闭环控制,用J2S系列,另外3轴采用步进马达。
要求定位移动过程中能够变速,移动100mm距离前99mm用高速最后1mm用低速,过程中不能停顿,
定位移动过程中能随时暂停,启动后能继续后面动作,FX3U貌似暂停后必须将当前运行的定位指令跑完才能停止。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采用1个3U,1个fx1s吧,通过传感器动作条件连接起来.

网友C:
3U本体可控制3个轴,再加2个10PG控制2个轴;可用高速计数器闭环。

网友D:
这要看5轴是否同时都用:如果3个步进电机不同时动作只需要1路脉冲,另外2个伺服占用2路脉冲。要求不严的可以用自闭环驱动器控制伺服。

网友E:
什么是自闭环控制器呀,是指的是伺服驱动器的一个功能吗?也就是驱动器自己发脉冲自己做闭环控制这个功能吧

网友D:
自闭环驱动器是电机的编码器信号直接与驱动器链接形成闭环控制。电机的位置读取可在PLC内的特殊寄存器里读取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比如J2S系列的驱动器,与PLC如何接线,用什么指令来读取?我看了下说明书,仍然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闭环驱动器是电机的编码器信号直接与驱动器链接形成闭环控制。电机的位置读取可在PLC内的特殊寄存器里读取
嗯,我用的是J2S-40A驱动器,FX3u的plc,我的意思是怎么样实时从驱动器读取当前电机位置数据做闭环控制,有没有相关的接线方法和梯形图示列,我看了说明书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u基本单元只有有三轴脉冲,可以再加一个gp模块,,
大哥,是1PG吧,不懂不要亂說

网友G:
新来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5轴不是联动的话 加个 FX1S -10MT挺好的 价格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