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M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16):
在组织块OB1中仿真时可以看到能流的通断,但是对功能FC进行仿真,梯形图全是灰黑色,没有表示能流通断的绿线或者虚线,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A:
一是没有下载该块,二是没有调用该块。
下载了,直接下载FC,对FC里的程序仿真,打开monitor,程序仿真时,没啥反应

网友A:
那你在OB1中调用了该FC?
我是下载FC程序后,直接对FC里面的程序仿真,没用OB1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