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光洋KOYOPSWD解密软件.rar (228 K) 下载次数:592 这个软件我在解光洋SH2的时候没有成功,有兴趣的朋友下载试试别的型号能行不

网友A:
干嘛要解密呢??
  一般来说 没有注解也都很难看得懂的、、能看得懂的就不需要偷人家技术了 本身就很厉害的嗯
有的时候是为了修改一丁点的地方

网友B:
解密不是要看懂程序,正如楼主所说有的时候是为了修改一丁点的地方,还有把程序备份下来,PLC坏了以便更换

网友C:
解密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厂家设定了定时停机程序,款已经付清了也不给密码,停机后找他吧,竟开出天价,而且每年都得找他,还耽误生产,这种情况就不得不解密了,解密本身就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网友D:
光洋PLC不是解密偷人家的问题,问题是不解开就不能重新下载复盖,什么都不行,非解不可才能使用,

网友E:
有空找个PLC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2014-02-23):
光洋PLC很垃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解密呢??
  一般来说 没有注解也都很难看得懂的、、能看得懂的就不需要偷人家技术了 本身就很厉害的嗯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