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串联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大侠们好!我把220vAC的接近开关和220VAC指示灯串联了起来,结果一接通后指示灯就亮但是发暗,等到有金属靠近接近开关后指示灯更亮。请教大侠们这是什么情况。不是应该金属不靠近灯不亮,金属靠近灯才亮吗?纠结中……

网友A:
你确定是220VAC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20VAC接近开关?
应该是的,卖家是那么说的,我看开关上写的也是。就两根线,一棕一蓝。

网友B:
接近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负载
下载积分:+1(李小响)

网友C:
你就不会在接近开关没亮的时候用表看下指示灯的电压,是不是有压差!

网友D:
接近开关没接通时乃开关本身指示灯和指示灯串联
wananjushi

网友E:
3楼正解,照3楼的说法做也加不了多少成本的

网友A:
只有
,接近开关无工作时继电器上电压不足以让继电器闭合

网友F:
好像接近开关也分类吧,大同小异。还是有一点工作差异
工控菜鸟

网友G:
你自己都已经说了,接近开关是220V的,那么你最串联一个指示灯,试问此时接近开关还能够正常工作在220V吗?如果没有试将它调整到220V。

网友H:
不要用氖泡指示灯,用发光管(LED)指示灯ok

网友I:
这个到没试过,你可以把火线接接近开关零线接指示试试。
光军

网友J:
一棕一蓝?这不是24V的标准配色么?
再说220V的还分正负?

楼主:
等我回去了再接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会在接近开关没亮的时候用表看下指示灯的电压,是不是有压差!

必然有压差啊,要不指示灯能发暗吗?理论上不该是压差为22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都已经说了,接近开关是220V的,那么你最串联一个指示灯,试问此时接近开关还能够正常工作在220V吗?如果没有试将它调整到220V。

说明书上是将接近开关与负载串起来的。我是把负载具体到了指示灯怎么就不行了。要是串继电器线圈也会分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棕一蓝?这不是24V的标准配色么?
再说220V的还分正负?

我买的220v的也是一棕一蓝啊。具体正负记不清了,说明书上是把负载串起来的。

网友K:
是这样的。你串联的指示灯相对感应开关的负载太小了所以指示灯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会有些微亮。
  • 下载积分:+1(李小响)

楼主:
    在家接了一下,用继电器带可以实现灯的亮灭。不过继电器与接近开关串的时候在接近开关常态下继电器的指示灯还是亮的,有金属靠近后更亮,线圈动。总归是实现要求了。

网友L:
    你那么接线是错误的。

网友M:
    这就是电阻串联电路的特点,主要是串的灯泡与继电器的阻值差别引起的。
    肥仔米

网友N:
    漏电压造成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在家接了一下,用继电器带可以实现灯的亮灭。不过继电器与接近开关串的时候在接近开关常态下继电器的指示灯还是亮的,有金属靠近后更亮,线圈动。总归是实现要求了。

    氖泡和LED指示灯在交流24V(也就是有感应电压下)以上就能发光,只是亮暗不同而异。

网友P:
    无金属接近时,截止状态的剩余电流引起串联灯泡微亮~

网友Q:
我也遇到过

网友R:
接近开关在感应到时才有输出

网友S:
接近开关没导通时也有一定的漏电流,你要换一个点亮电流大一些的灯

QQ:346994482

网友T:
火线接到接近开关测 零线接指示灯 这样指示灯上就没有电压了 可以试下

网友U:
大虾真多。9楼的你们家开关一根接相线一个接零线吗? 10楼自己去试试
你的接近开关漏电流大于指示灯最小工作电流。在指示灯上并个假负载就行了。
或者把指示灯换成非LED的

网友V:
一接通后指示灯就亮但是发暗是二线制的接近开关漏电大造成的。

网友W:
你这种做法不安全啊,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