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X0被高速指令C235占用了,LD X0还能使用吗?

楼主(2013-12-17):
三菱机X0被高速指令C235占用了,但由于我还要用到LD X0和LD NOT X0指令,三菱说明书说不能用,但为了节约我还是用了。好象还可以。请问,能这样用吗?

网友A:
你用了可以就可以咯。

网友B:
可能会出问题的

网友C:
分时复用应该可以

网友D:
手册上说不可以

网友E:
只是对你前面的高速有影响,用是可以用的,只是不安全也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