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有时间总来论坛看看 学到了很多知识
有一个很初级的问题,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可是还是不明白。就是NPN  PNP输出和输入的问题。看了很多还是不能真正理解。因为没有人带,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一般都是对照临近有没有状态,记性对比的。不过我很想真正明白。
不知道谁能用简单的白话给我说明白啊。跪求

网友A: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NPN高电位输出,PNP低电位输出

网友B:
看看电子线路有关的书籍,就明白了

楼主:
看不懂啊

网友C:
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三、四线输出分NPN与PNP输出,对于无检测信号时NPN的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输出为高电平(对内部有上拉电阻而言),当有检测信号,内部NPN管导通,开关输出为低电平。
对于无检测信号时PNP的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输出为低电平(对内部有下拉电阻而言),当有检测信号,内部PNP管导通,开关输出为高电平。
以上的情况只是针对,传感器是属于常开的状态下。目前可厂商生产的传感器有常开与常闭之分;常闭型NPN输出为低电平,常闭型PNP输出为高电平。因此用户在选型上与供应商配合上经常产生偏差。
另一种情况,用户也遇到SINK接PNP型传感器,SOURCE接NPN型传感器,也能驱动PLC接口,对于PLC输入信号状态则由PLC
自我解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子线路有关的书籍,就明白了

是要多学学电子电路。

一般PLC输入端如果接按钮开关,那么有二种接法(当然大多数的PLC只能用其中一种接法),一种是接+24V,另一种是接 0V
最简单的记忆方法:
输入端如果接+24V的,那是PNP,比如欧姆龙PLC。
输入端如果接 0V的, 那就是NPN。 比如 FX2N系列。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你好楼主,你看一下电子技术的三极管有NPN与PNP,看完你就了解了不会那么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