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12-17):
最近才学的,现看到教材上有个地方不明白:FROM指令不可以把模块的内容读到寄存器吗?我看到图例都是经过M元件转换,但指令原件表上可以直接寄存D元件的啊,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当然可以啦,用M位元件是为了直接读取相应的位然后直接使用,直接读出到字也是可以的,数据类的一般都直接读到字寄存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