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用的温度表

楼主(2013-12-17):
比例阀用的温度表温度显示很准,但下面设置的温度和另外一个字母老是跳来跳去,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光军

网友A:
看这个宇电表的说明书。

楼主:
没有,我看过了
光军

网友B:
检查下设置的参数以及功能确认键是否设置完后确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宇电表的说明书。
应该是,以前用过他们其他型号的表。请问一下你们使用什么品牌的比例阀。
不断向前

楼主:
只有一个地址,地址是福建
光军

楼主:
不会,关电后再开电也一样
光军

网友D:
多按几次最左边的按键 会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你好,请问按左边那个键啊?
光军

网友E:
没有,我看过了

网友F:
另一个什么字母,这是交替显示两种信息,看仔细说明书肯定有介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地址,地址是福建
麻烦上传一下比例阀的图片,要有型号,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按左边那个键啊?
面板一共只有4个按键,就是左边第一个 箭头按键

楼主:
试过了没用
光军

楼主:
另一个是要设置的温度
光军

楼主:
这是比例阀牌子
光军

楼主:
这是比例阀的牌子
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