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打圈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12-17):
请问图片中打圈的是什么东西 ?望给出品牌和型号

网友A:
瞧不太清楚啊,看着像模拟量的什么东西

网友B:
图片看不清,

网友C:
是用于加热系统的吗?像调压模块

网友D:
看不清啊,告诉大家,它连接的下一级是什么?马达?发热管?

网友E:
看不清楚,你拍个正面来看看

网友F:
应该是比例阀发达板

网友G:
很明显是一个模拟量控制模块,具体是哪个模拟量,得要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处理什么的设备

网友H:
看不清楚
QQ 20471661

网友I:
模拟量控制模块

网友J: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块温度采集模块 和PLC通信

网友K:
应该是用在打包机上的吧,模拟量模块?

网友L:
看不清楚啊

网友M:
提问题的水平太低,连个清楚的正面图都没有,只能猜,有点像调压模块

网友N(2014-02-01):
不好判断,

网友O:
是模拟量控制模块啊

网友P:
图片看不清,应该是模拟量用的

网友Q:
单独拍一张传上来吧。

网友R:
变么多好心人,可提问题的就是不上传清楚的图片,让你猜

网友S:
请把清晰的正面图片发上来,最好连铭牌也一起发。

网友T:
是一块温度采集模块

网友U:
根据上面的型号百度一下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V:
模拟量控制模块呀

网友W:
见过一个相似的,是张力转换的。

网友X:
相片不清楚 很難回答

网友Y:
应该是接线图。

网友Z:
楼主的相机得换了!

网友AA:
这是退火炉的温度采集模块吧

网友AB:
应该是控制油压比例阀的流量及速度的控制器
注塑机用(这种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