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上位组态软件通过主、从站串行方式(欧姆龙CP1E-N30DR-A做主站,欧姆龙CJ2M CPU12和丰炜VB2-32MR做从站),采集各从站plc中数据,请问主站plc和从站plc除了通讯参数波特率的设置,还各应做什么设置才能进行modbus  485通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dailiujie于2013-12-17 14:36发表的 求教欧姆龙主从站设置 :
上位组态软件通过主、从站串行方式(欧姆龙CP1E-N30DR-A做主站,欧姆龙CJ2M CPU12和丰炜VB2-32MR做从站),采集各从站plc中数据,请问主站plc和从站plc除了通讯参数波特率的设置,还各应做什么设置才能进行modbus  485通讯?谢谢了!

modbus  485??你是说MODbus RTU?用RS-485来通讯吧。。还有模式RTU就选简易主站/串口网关,AScii就用RS-232(无协议),上位机就Host-link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对的,modbus-rtu通讯,现在想麻烦请教一下,CP1E-N30DR-A做modbus-rtu通讯的主站与组态软件通讯时他的通讯站号怎么设置?在cx中串行选项端口的话,单元号就没有办法设置,但组态王必须要设置设备站号才行,这样地话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楼主:
其中,组态王建立设备时的界面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modbus-rtu通讯,现在想麻烦请教一下,CP1E-N30DR-A做modbus-rtu通讯的主站与组态软件通讯时他的通讯站号怎么设置?在cx中串行选项端口的话,单元号就没有办法设置,但组态王必须要设置设备站号才行,这样地话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modbus-rtu通讯,欧姆龙可以写对方站号是在程序里面体现的,不用设置(没得设置)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