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软件应用中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求交流---

楼主(2013-12-17):
刚装完电脑XP系统,再装GX 8.98Y版本软件,此时在与PLC 在线F3连接时,程序里的各触点可以正常显示通断,比如通时显示蓝色,断是显示白色;过了几天,再用在线监控时,发现不对了,程序中的各触点通断状态显示根本就不对,监控状态也一会显示stop,一会显示run的,这实在影响工作;实在感觉郁闷,我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望遇到同类问题,或是有好的解决方法的同行一起交流交流,多谢多谢!

网友A:
是不是程序编的不对啊?实在不行卸载了重新装试试。安装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你可以从论坛里看看。

网友B:
编程线缆是USB的吗?优先排查线缆驱动,卸载原驱动程序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C:
请问你是模拟在线,还是在线监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