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发脉冲给电机,为什么发不同频率的脉冲给驱动,电机转速不按比例改变

楼主(2013-12-17):
用欧姆龙PLC发脉冲给伺服电机,为什么发不同频率的脉冲给驱动,电机转速不按比例改变,望高手指点下?是不是跟电机有关还是怎么样

网友A:
看你用的是什么指令,Speed/acc/+puls…………等等有些速度上升下降比例设置的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