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M0

楼主(2013-12-17):
SM0.1和SM0.3有多大区别
M0.3和M0.1都不会得电吗?求解答

网友A:
打开F1帮助,里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能详细用程序解释吗!

网友B:
SM0.3只有在断掉PLC电源再重新上电时进入RUN状态才会ON一个扫描周期;
SM0.1只要是PLC状态从STOP转为RUN就会ON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略懂……
SM0.3是再得电运行初脉冲
SM0.1是运行初脉冲。
谢谢sjm213 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