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各位老师们好啊。有做个项目的帮忙写个工程要求留个QQ交流。我会绘制出图纸,程序,材料清单,调试过程。完事后会发在这个帖子上大家一起看看讨论一下

网友A:
看你的实际行动

网友B:
昏了,没事找抽形。自己想想什么设备,自己做个不就好了啊!!

网友C:
积极自己动手,参考别人的,自己调试比较好。

楼主:
各位大哥们号哈,我是大学才毕业出来的。所以。。。。。。嘿嘿你们懂的,我现在跟着工程师一起做。但是我发现现在直接跟着做跟不上步伐啊,我想先做点简单的,,,,,,然后一步步的加量。。但是工程师没那个时间啊,你们懂的。所以我就想各位老师们大哥们,谁那里有些项目的要求给小弟我,我拿着练练手,做完后吧结果发到这帖子上,让各位老师给点建议。我现在在公司感觉贴别没劲想学但是有没有实际的项目作参考

网友D:
这几天正在忙这个工程,意大利老外的,调试中,看看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压延主机是4台110KW的西门子电机,用西门子的G120驱动同步,还有后面的几个卷取张力和放卷同步控制,有厚度,张力,速度等都能可调节的要求。类似于薄膜的生产制造。变频器是共用直流母线供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正在忙这个工程,意大利老外的,调试中,看看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压延主机是4台110KW的西门子电机,用西门子的G120驱动同步,还有后面的几个卷取张力和放卷同步控制,有厚度,张力,速度等都能可调节的要求。类似于薄膜的生产制造。变频器是共用直流母线供电的。
[attachment=115988]
[attachment=115989]

这样的对于一个新手会不会太难了,他去不又是看热闹。
不断向前

网友F:
我有个步进加编码器的项目不知你感兴趣不qq5844183

楼主:
5.楼6楼的老师们你们好哈,能把详细的要求给我一份吗?我QQ946842801

楼主:
当起动按扭按下,电动机M1、M2运行,按S1表示检测到物件,电动机M3正转,即M3F亮。再按S2,电动机M3反转,即M3R亮,同时电磁阀Y1动作。再按S1 ,电动机M3正转,重复经过三次循环,再按S2时,则停机一段时间(3s),取出成品后,继续运行,不需要按起动。当按下停止按钮时,必须按起动后方可运行。必须注意不先按S1,而按S2将不会有动作。

图1  轧钢机控制示意图

2. I/O分配

3.按图所示的梯形图输入程序。

楼主:
7楼老师在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