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双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那位师傅知道双速电机用开关怎么接,用的就是跟到顺开关差不多的那种开关,电机是2.2/3kw是不是每种三相双速电机原理都不一样,我见过两种双速电机的接线都不一样,谢谢。头痛啊
光军

网友A:
用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B:
可以参考电力拖动书来接,若电机功率小用开关,若功率大必须用接触器。

网友C:
双速电机有的是变级实现,有的是单独的双绕组,所以外接线不一样,最好有电机内部接线图

网友D:
2/4极双速电机与4/6极双速电机接线方式就不同。

网友E:
应根据电机的接线图做控制和接线。

网友F:
双速电机接线是星型和双星型接线 一般使用时配旋钮开关,用交流接触器也可以但是比较复杂 建议用专门开关。一般电机会配有接线图。

网友G:
用三档转换开关,是有这种开关买的,0是停,1是低速,2是高速。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俩电机。一组输入,俩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