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系列的PLC质量比FX2N系列的PLC质量怎样?

楼主(2013-12-17):
想把FX2N的换成S7-200CN的,不知道质量和FX2N的比较怎样?

网友A:
质量可以的。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B:
绝对比FX的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比FX的要好。
请问师傅有具体的比对数据吗?比如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环境,温度湿度震动等等,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对比数据没有,只是从我实际使用10多年的结果就PLC本体故障而言,三菱的故障多于西门子。特别是电源部分故障比较多一点。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B:
比如在灰尘大的场合。S7-200用好好几年没事,这段时间为02年公司的老设备更换PLC,里面灰尘厚厚的一层,PLC尽是灰尘。

网友E:
本人用三菱5年了,从来没有坏个plc
QQ 20471661

网友F:
本人用台达的plc 4年多了,从来没有坏过。西门子S7的plc 倒是烧坏过电源模块,换一个上去就好了,用了半年多,现在还没坏,直到现在也找不到什么原因烧电源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