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西门子200PLC 编程电缆有人自制过吗?按下图制件的能用吗?

楼主(2013-12-17):
就用2个9针串口,加几个电阻和三极管,就可以了吗?有点难以相信。
买一个原装的编程电缆要上千元。

网友A:
第二个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准备做一个试试。

网友B:
带9015那个用了10年....

网友C:
很好用的

网友C:
两个我都用过

网友D:
不可思议,长见识了。

网友E:
9015 的我试过,不错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个试下

网友G:
有空试试看

网友H:
200的编和电缆,下边那张图我做过一个,不错,一直使用没有问题, 西门子的300PLC编程电缆不知可否自制?想自制啊。

楼主:
现在的笔记本都不带串口,加一个USB转232模块,会对上面图制作的编程线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I:
抽个时间自己制作一条试试啊

楼主:
我是按照第二个图做的,三极管用的是PNP型三极管9012,电阻用的是两个10K的电阻。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网友J:
我的第一条西门子S7-200编程电缆就是按那个图做的,能用、但使用风险也大,为此我损坏了一台CPU226的PLC通讯口,当然后来我修复了这台PLC。初学者我不建议用这个自制的电缆,如果非得用,就请你严格按照先断电、后安装\拆除电缆的原则工作,任何一种违章都可能损坏PLC或电脑的通讯口 QQ:360684677

楼主:
上面的两个阻是1K的,也换了另外一个型号的PNP三极管,还是不行啊。但用学校里西门子200PLC 专用的通讯线就可以通讯。通讯线是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波特率的那种。
想自己做一根简单的可以通讯就行了,为什么通讯不上呢?

网友K:
第一个图做过,可用,还有指示灯,

楼主(2014-05-11):
后来自己买卖了一根200 二代的USB-PPI编程线,也就40块钱。

网友L(2014-09-08):
200的电缆25元一条 何必这样费神
永远年轻

网友M:
这个应该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个人的动手能力问题!!!虽然此图是简单,如果在你做成功后可以正常使用那么你的内心又会是另外一种心情!!这是每个成功人士自己知道的喜悦!!!
还有我只想弱弱的问一句,这电缆支持多主站通讯吗??比如这边连着TD400,那边有连着PLC,这样的连接后给电缆好可以继续写程序通讯吗?

网友N:
凡是让你试试能不能用的,都是让你实验的,告诉大家结果,我负责任的告诉你都不可以。不用谢。

网友O:
网上买个USB转485的接口11块两根线接PLC3和8上就行了费这劲

网友P:
我就是按第一个做的。

网友Q:
没有必要花时间去自己做,时间也是金钱。花几十元买一个 USB 转485转转换器a接8,b接8。软件配置里去掉(高级),(多主站)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R:
老实买一个吧

网友S:
不可思议,通过如此简单的电路就可以把电脑上的RS232通讯协议转换成S7-200的RS485信号,真的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