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条码扫描枪和三菱2N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用一个条码扫描器与一台三菱2NPLC用RS指令通讯,监控程序可以看到读出来有数据,但是跟实际的条码值相差甚远。我在这里就想请教下大家,条码值一般有26个字母的大小写和10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这个组合有长有短,三菱的一个数据寄存器比如D120可以存储和显示长达十几位的条码值吗?还是只存储一个值,其他值依次存到D121,D122,下面去呢?我监控程序却搞不懂其中的奥妙。还有,PLC读出来的数据怎么样转换为有26个字母大小写和10个阿拉伯数字的组合就是实际上的条码值呢?然后在人机界面里显示出来。

网友A:
学习一下,帮忙顶起来。

网友B:
在用RS指令的时候是发送的一个数据帧,可以是读或者写数据,你要读扫描仪的条码肯定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是专用的还是MODBUS 协议,然后要知道条码的数据存储区域地址以及数据类型和大小,然后才好用RS指令去读取这个站址的条码存储区域地址的数据,如果是两个字则反馈的数据只要把这两个字的类容显示出来就好了,其他反馈的字不用去处理,仔细看看条码仪的通讯协议的数据读写格式,和RS指令用法就行

网友C:
每个寄存器储存1-2个字符,读出来的数值要自己转换为ASCII码才能与条码对应上;
比如监控为H36,它对应ASCII码的“6”,网上查询ACSII码对照表,看看与实际条码的对应关系
下载积分:+5(lxklz1140)

楼主:
描述:要读取的条码
描述:电脑come口设置
描述:电脑读出来的结果
描述:PLC程序
描述:PLC通讯设置
描述:PLC监控结果
描述:PLC监控结果2
谢谢版主的回复,那请版主好人做到底,帮我看看我要怎么样编这个程序,把条码的实际值显示出来呢!不胜感激!!!

网友C:
从监控结果来看,接收到的数据未能连续获得,所以:
1.确认通讯设置与实际相符,尤其是波特率;
2.找扫码器说明书,设置其通讯格式;
解决以上问题,将条码全部读入PLC中再讨论程序问题。
下载积分:+5(lxklz1140) 乐于助人,实力高深莫测

网友C:
你现在监控到的值,换为16进制
D30中是 H33 4B------------------->ASCII 3K
D31 H36 30------------------->ASCII 60
D32 H33 30------------------->ASCII 30
D33 H30 33------------------->ASCII 03
获取的数据高位低位互换,再连起来就是K3060330;比实际条码K130816033201位数是少的
下载积分:+5(lxklz1140) 乐于助人

楼主:
开眼了,版主,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一直想学这方面的知识,但是网上查询相关方面的知识实在过于笼统,又太少,你这样一说,明明白白啊!真的非常感谢你!

网友D:
关注下、这个有点用

网友E:
有回车符没有?

网友E:
你的条码扫描那里要把回车符加上,还有你的plc那里也要把结束符加上,情况就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那条码枪是讯宝LS2208的,说明书啥也没说,有些复杂点的设置又全是英文,看看不懂,那回车符怎么弄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F(2014-05-18):
楼主,请教下PLC和扫描枪之间的连接线是怎么做的?谢谢

楼主:
13楼的兄弟,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FX2N-232-BD模块,条码枪你要买RS232接口的就可以相连了。
常熟工控

网友G:
看下扫描仪那边协议是8位还是16位发送,你这边的m8161继电器有没有对应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缺失的数据找回来了吗?
如果条码的长度变化,PLC端是怎么处理呢?

网友I:
RS指令的接收位数多放点余量
WEIXIN:1391409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