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3-12-17):
想问下:是不是只要在GT designer里设置元件号连接后就可以直接修改D元件的数值,需不需要在PLC里加MOV指令呢??

楼主:
没人来教授下我们?

网友A:
触摸屏是对PLC内部的寄存器直接读、写,不论PLC是否运行或执行某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