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请教各位:如何在16位或32数据寄存器中取任意位的状态,如16位数据D200( 0010 1000)如何确定第三位数的状态是0还是1.有什么好方法?好像没有专用指令!
一笑而过

网友A:
D200.15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网友B:
    SIEMENS支持位寻址
    三菱也可以吧,
    不过一个是低位在后,一个是高位后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C:
    可采用编码译码指令来判别!!!!

网友D:
    三菱 Q

    [TEST  D200 K10 M0]

网友E:
    看一看三菱FX有的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网友F:
    同意五楼的,这个是三菱的

    如果是欧姆龙CP1H,可以用SFT指令。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 好好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200.15

    直接用 LD D200.2
    .2是右起第三个
  • 下载积分:+3(yangli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五楼的,这个是三菱的

    如果是欧姆龙CP1H,可以用SFT指令。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SFT是移位指令,请问如何检测位的状态?谢谢!
    一笑而过

楼主:
    三菱有此指令可以实现,松下、欧姆龙PLC如何实现?
    一笑而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有此指令可以实现,松下、欧姆龙PLC如何实现?

    有个通用的方法,稍微繁琐一些
    用 MOV    D200   K4M0
    再直接读取药对比的位就可以了,对应的D200的第三个位就是M2
    其他品牌的PLC也有类似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