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川PLC问题?

楼主(2013-12-18):
在编写回原点时,怎么回不了原点呢?如下 LD X10 DZRN K1000 K500 X0 Y0 这样写回不是原点,是怎么回事 用原点信号来触发方向就可以回到。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没用过汇川的

网友B(2014-04-01):
估计机械转向相反的原因,LD X10 DZRN K-1000 K-500 X0 Y0,这样试试,前提X10必须是长信号!或X10置位M值,LD M DZRN K-1000 K-500 X0 Y0,M8147下降沿复位相应M值!
英韦尔